[PCB] 国庆期间画PCB,接插件中最小走线距离没把握,求助。

楼主(2015-10-01):
是一个PCB制程能力的问题,如下图,需要在贴片接插件的两个PAD之间走线,PAD中心距1.27mm,PAD的边沿距离20mil, 阻焊环为4mil,需要走的线为6mil。

PCB厂只支撑能力保证线距能做到6mil。

这2个PAD间能走6mil的线吗?

网友A:
是單層版嗎?

楼主:
回leehk88 : 是4层板

网友B:
不会算吗?

网友C:
刚刚好  差点的PCB板厂家 估计出现不及格率比较高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走线,除非确实无法布线!

楼主:
那还是打过孔换层走线吧

楼主:
PCB厂说的线距6mil包括PAD上的组焊层的4mil吗?

网友E:
20减去4*2,还有12,比6大,应该可以呀。

网友F:
嘉立创6MIL

网友G:
感觉这样走线不大好,还是看能不能用过孔走

网友H:
那得看制版的能力了

网友I:
这个需要纠结吗? 把pad改小一点, 满足安全间距

网友J:
可以走线,我们这边画的板这样都很正常。供应商没说过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