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反馈] 前辈指点一下:反馈判断有无

楼主(2015-10-01):
判断这三个图有没有反馈?答案说e图39K欧的那个没有交流反馈,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

您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在電阻2k歐漏掉了並聯的電容,并且容抗小小于2k。這樣交流才被旁路掉了,電阻39k回路才會沒有交流反饋, ...

这回能看清吗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

孙肖子主编 西电出版社 模电第二版 P296 8-8(e)图,答案为配套学习指导P164页

楼主:
按照答案给出的解释,那么两个电流源的运放应该没有反馈,但是答案却说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孙肖子主编 西电出版社 模电第二版 P296 8-8(e)图,答案为配套学习指导P164页 ...

只有首帖图(e)可以看清楚,其余均不能辨认内容。
首帖图(e)确实没有反馈,因为输入信号标注为Ui,表示信号源为一电压源。既然是电压源,那么无论3.9k欧电阻上有无电流,电流大小,均不会影响输入信号,故无反馈。
一般地说,信号源为电压源,不能施加并联反馈;信号源为电流源,不能施加串联反馈。这两种情况,反馈不起作用。
但该图输入端存在(耦合)电容,在讨论交流通路时,是假定该电容可以视为短路的,所以反馈不存在。但讨论直流通路时,该电容不能视为短路,故存在直流反馈。
实际的信号源,既非理想的电压源,亦非理想的电流源。该图中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首帖图(e)可以看清楚,其余均不能辨认内容。
首帖图(e)确实没有反馈,因为输入信号标注为Ui,表示信 ...

maychang大人果然名不虚传,我把“信号源为电压源不能施加并联反馈,为电流源不能施加串联”记在笔记本里,牢牢记住。我居然大清早的给孙肖子老师发了封邮件,一副你看看你出这烂题什么玩意儿的样子,看来多此一举了!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在電阻2k歐漏掉了並聯的電容,并且容抗小小于2k。這樣交流才被旁路掉了,電阻39k回路才會沒有交流反饋, ...

也谢谢这位前辈!

网友C:
帮助楼主上传高清大图

网友D:
老师编书太不认真了,那有串联电流负反馈形式,正确的叫法是电流串联负反馈,表示因变量是电流,串联表示,自变量是净电压,图中应是电流并联负反馈,自变量是净输入电流。现在的国内的书啊,真的是对不起付高价学费的学子啊,是不是在校的研究生编的啊。建议LZ不要看这本书了,错的有点离谱。以上图有二个反馈,一个是电压串联负反馈,100K与1K,另一个是电流并联反馈,不说具体器件了,这书质量太差。二条反馈对交直流都有效,学风西电坠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首帖图(e)可以看清楚,其余均不能辨认内容。
首帖图(e)确实没有反馈,因为输入信号标注为Ui,表示信 ...

你这样教学生有无反馈的理解本人不敢认同,有误导后辈之嫌,道理是没错,有无反馈及交直流反馈的有无,是电路内部特性决定的,跟信号源无关。这种说法也有违电路设计者的原意。有反馈,但使用者用错了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教学生有无反馈的理解本人不敢认同,有误导后辈之嫌,道理是没错,有无反馈及交直流反馈的有无,是 ...

也许我应该说:“存在负反馈,但负反馈不起作用。”
康华光第五版。

这观点我认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教学生有无反馈的理解本人不敢认同,有误导后辈之嫌,道理是没错,有无反馈及交直流反馈的有无,是 ...

那段话不大妥,把"一般地说"generally speaking 改成specially或许可行!因为"一般地"信号源内阻都不为零,串联或并联都OK。

定性上从电路结构来判断反馈有无,以及反馈类型,然后具体地还得定量分析来确认,比如反馈有无是两个判据,反馈类型是简单大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段话不大妥,把"一般地说"generally speaking 改成specially或许可行!因为"一般地"信号源内阻都不为零 ...

我的本意是反馈类型及交直流反馈有无是电路内部特性的结果,信号源怎么样有关,好比是一个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多少,是用一个近似于理想信号源测试的,如果你用非理想的信号源,从而得出一个实际的放大倍数,这不能反映一个电路的内在属性。我认为一个电路实现了,内在特性已经是固化了,作为外部激力,只有合适的驱动它,这是使用者的问题,(用错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电路的内在特性。不应把外部属性硬加到电路属性上。也就是一个怎样测评一个电路的内在属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助楼主上传高清大图

多谢多谢,手机传的,不方便的很,辛苦了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段话不大妥,把"一般地说"generally speaking 改成specially或许可行!因为"一般地"信号源内阻都不为零 ...

受教了,受教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我应该说:“存在负反馈,但负反馈不起作用。”
康华光第五版。

maychang大人真是太熟悉课本了,那您说交流分析中那个电流源怎么处理啊?当开路对吗?这个题是求闭环电压增益的

网友F:
国庆快乐!节日陪家人出去转了一趟,看这里学生老师都这样刻苦认真,可嘉。

学堂里提出的问题,必须看题目编者意图,学生对照答案学习分析方法是较好的求知途径。

如本题
把题目细解作:负反馈〈结构〉和负反馈〈作用〉2个问题
显然,作者目的就是训练学生掌握反馈电路正确运用,避免受结构形式框定误导。
老chang着重ui没错,k5也注意到了Ce问题。
大多时,信号放大输入不应该同时施加串联和并联反馈。
其实这也是一款性能不错反馈应用电路——加个Ce就标准了。

综之,39k支路不应该具有信号负反馈作用,而只是一条必须的稳定工作点的直流电路。

我未从头全看过,不能评价那个时代该书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庆快乐!节日陪家人出去转了一趟,看这里学生老师都这样刻苦认真,可嘉。

学堂里提出的问题,必须看题目 ...

多谢前辈,从出题者意图分析,方**啊这是!

网友F:
这里有几个着重点
1. 题目设定基极交流电压为ui,即是说:即便有再大的分流,仍为ui不变,即39k支路负反馈电流无效。
2. Re无并联Ce,“并联负反馈”效果解除并不充分,做为应用电路是为缺陷。
3. 一般"负反馈"需要考虑包括“源内阻”和“负载电阻”的“全电路”,具体到:电流反馈应含RL,并联反馈应含Rs。
4. 学员可不必过分纠结于“电流串联”还是“串联电流”的先后次序,只要搞清它们的实质含义。

网友E:
如果题目答案所用的解释就是所谓的ui不变,这个题目是在挖坑,坑爹用的坑!
其一,标个ui就隐含着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这得需要爱因斯坦式的惊人头脑才能想的到!
小鬼子书上有时ui都不标,直接写个"输入",输入隐含什么意思?让人联想浮篇啊!!
其二,看电路结构,明显是夸阻放大器,用理想电压源做激励,缺心眼!
其一和其二若同时成立,坑就挖好了。

夸阻,夸导都有吧。
支持。

网友F:
嗯嗯
放大器输入端点标注“ui”,要点肯定不在于确定“信号源”性质。
ui或Uin标注,综观应用,实有2重含义:
1. 标识(电压)信号输入端或接入点;
2. 用作数学表达式中的(电压)值。

此处ui作为一个电压值,代入电路闭环增益式中,将会有“与39k并联反馈无关”的结果。
故此,习题答案不错:图中没有电流并联负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嗯嗯
放大器输入端点标注“ui”,要点肯定不在于确定“信号源”性质。
ui或Uin标注,综观应用,实有2重含义 ...

帮你完善一下:

ui或Uin标注,综观应用,实有2重含义:
1. 标识这儿是输入端口,是信号源输入端或接入点,信号源可以是V+R,I+R,I+C等组合,究竟是哪个需要说明。除非特别声明,一般不能认为uin就是个电压源接入点。
2.标u就对电压变量感兴趣, 数学表达式中可能会出现uo/uin,uin/Iin等形式。

综上,Uin能传达的信息只有两个:左边是个信号源(除非说明,一般默认是U+R),电压和电流中对电压更感兴趣!

最后一句再补充一点:Uin是入、反射电压的合成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坑爹,還是坑人。電路裝置有反饋机器,但信號源丶操作猿被秀逗了,所以沒有進行反饋作業。 ...

老5,uin不但不变,还约等于0呢!负反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有人说了,uin=0了这个电路不是更没用了么?

前段时间有人发了湖斌书上与此雷同电路,唯一不同是没有负载RL,在那儿(输出耦合电容后)标个Uo!!!于是按照你们逻辑,不但输入电压等于个定值,输出也是!于是此电路输入输出均被钳位成定值了,这个电路是彻底残废了,八级残废!

所以俺发帖子里,绝大多没有答案,给了怕你们往上硬靠。

网友F:
关于Ui标注,可以有更多表述或解释以达求共识。

第二个问题是,(主题框架下)“负反馈(当然是指特性)”是否“内部固化”而与外部(源)无关。

论据1. 主题电路输入级原理结构酷似电流型运放。
论据2. 经典反相运放电路有A=Uo/Ui=Rf/R1,即完整负反馈电路〈必含〉R1。
论据3. 当R1=0,则Rf只不过是跨接于Ui与Uo两个源之间的普通电阻,完全喪失反馈功能。
抛开题目的严谨性不谈——结论:39k支路没有反馈作用,反馈作用不可以抛开R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于Ui标注,可以有更多表述或解释以达求共识。

第二个问题是,(主题框架下)“负反馈(当然是指特性)” ...

顶楼第一行有"交流"二字,别忘了!找电阻干哈?

输入一个电容,反馈一个电阻,其余的视作运放OP,咦,我怎么看电路结构像微分器啊?定量分析就不要了。
有了39K,AV=c*39K/Zc,远小于39k=0时增益,咦,咋这么符合负反馈定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maychang大人果然名不虚传,我把“信号源为电压源不能施加并联反馈,为电流源不能施加串联”记在笔记本里 ...

记在笔记本里的话,电压源和电流源前面都要加定语--理想!!否则是错的!
上面贴的康花光书上的那几个图,全都是非理想的源,你记的这两句话均不成立!

网友F:
噢,我把那个电容看作耦合用了,不知别人怎么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上面純粹是呼應您先前的坑爹說,由於電壓源沒有串聯電阻因此反饋不了。不過本題輸入不是差動電路故不構成 ...
H大師干嘛去分析Uin=0v真是令人費解。

分析反馈,必须令输入为零,这是常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您自個再去看看你的圖示,Uin=0v,因此變成右圖的端口被接地。左圖有隔直電容,為啥是被短路?為何不是開 ...

按LZ所给的题意,这里分析的是交流。那个电容是个耦合电容,交流分析时可以短路。

此外,这里好像没有“运放”什么事吧。

网友E:
解铃还需系铃人,楼主邮件作者吧!

单单看电路结构,如果没有,太雷人了!30多年信仰轰然倒塌!上初中时,接触第一个负反馈就是基本共射放大(一npn管加一电阻Rc),然后用一电阻R接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基极接一电容,再标个Ui,上+下-,图下写着<电压并联负反馈>
30多年的东西,说没就没还真不习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面純粹是呼應您先前的坑爹說,由於電壓源沒有串聯電阻因此反饋不了。不過本題輸入不是差動電路故不構成 ...

大师的言论你直接PASS掉不看即可!看了不是迷糊,就是费解!浪费时间!
比如<分析负反馈,Ui必然为零>,听不懂啊!后面再来句<这是常识>,崩溃!
例如上面有人定性分析楼主电路工作原理,什么反馈回电流If之类的,此时<Ui必然为零>?如果让你估算此电路增益,你也让Ui=0?

网友F:
是啊,30多年前的上下各10多年间,教课书总是(习惯于)“耦合C前面裸标一个Ui”,而将"源电势+Rs"部分做为与放大器具体配合适用性问题另论。
这种讲授,一方面延续历史惯例,二方面基于初学避免涉及过多问题,三则后面照例会有讲到。

例如,单管并联反馈电路特性,总是指明:当源阻抗较低时,该负反馈作用甚至忽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啊,30多年前的上下各10多年间,教课书总是(习惯于)“耦合C前面裸标一个Ui”,而将"源电势+Rs"部分做为 ...

行了,讨论到这一步,才真正上路了!
问题很简单了,楼主看看书上题目说明吧,有没有说Rs=0?如果压根没讲,根据惯例,反馈成立且有效!

网友F:
原理并无异义,争论只在认识层。
作为"成立且有效"的负反馈,势必降低放大电路增益。
主题电路以ui与uo为<目标参数>,增益表达做:G=uo/ui。
再看主题电路,39k并联支路的存在,能有效改变增益吗?

该题目就是训练学员不要死记电路外型,更要看发生的实际。

关于这个“BJT放大输入端电阻Rs或Rr”电路,最早的2菜就曾用来“论述”大小信号;后来的大shi也拿来指责经典电路;最可笑的是j大神竟利用它证明出来:“BJT射随器是〈正〉反馈”!

网友E:
继客户群超级牛叉的福昌公司倒闭后,日本的霞普,所尼等公司也被包光有大众类似的问题!原因是客户反应他们生产的电视机,功放等根本不能用,比如把信号源1mVp-p输入至功放,音量开到底,音箱声音跟蚊子叫声还小,客户说这套音响不如耳机!还有电视,客户把电压超稳的220V交流电插入75欧天线输入端,屏幕上却不出图像,电视明显有质量问题!
目前,贵家计划生育指导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网友F:
噢?
你画个射随器反馈框图或信号流图来看看它是如何被视作正反馈的,好吗?
不知道日本那么特别,我们是看作反馈系数0.99的电压串联负反馈设计应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JT隨耦器是正反饋,沒錯呀!音頻音質等化器內的模擬電感就是,可以找日系IC看其內部電路。 ...

在整个频谱内,有几个频点导至移相反转,变成正反馈,特别是外面接容性负载时,非极点引发,而是有一个在S哉内,有一个不好的零点(右平面的零点,此频率比较高,让几十M是有的),用在宽带时在有些频段为转。在此前后都是负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在整个频谱内,有几个频点导至移相反转,变成正反馈,特别是外面接容性负载时,非极点引发,而是有一个在S ...

我对“射随器是正反馈性质“的分析,可见“射极跟随器反馈极性为正”的分析

重点见12,33,54,59,64楼。欢迎点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里有几个着重点
1. 题目设定基极交流电压为ui,即是说:即便有再大的分流,仍为ui不变,即39k支路负反馈 ...

提醒:
别打错靶了,看"净输入"变不变!而非"输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提醒:
别打错靶了,看"净输入"变不变!而非"输入"!

专业打飞机,高空无人的,怎么会错?

看大神小仙们的正反馈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客户群超级牛叉的福昌公司倒闭后,日本的霞普,所尼等公司也被包光有大众类似的问题!原因是客户反应他们 ...

这位大人说啥呢这是,莫非在嘲讽?

楼主:
看了楼上各位大人的语录,想起了士兵突击里的许二和“嚷嚷啥咧,嚷嚷啥咧,不就是当个兵吗,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