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 频率在哪儿设置

楼主(2015-10-01):
图中频率在哪儿设置?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A:
没看出你这是哪个软件。用ATMEL STUDIO5,JTAG3,在下载页面可以有一个水平滚动条,拖动它可以改变下载速率。
但是这个速率与仿真速度是否一致并不清楚。

ATMEL STUDIO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