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15-10-01):
DSP28335升级程序,只需要在原先已经烧入的程序中添加部分,而不刷新整个固件,求指导一个思路
主要是因为部分板子在客户手上,如果用整个bootloader则客户拿到了可以自己生产的程序,需要避免这种情况!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A:
楼主可以查一查IAP升级的相关资料
步骤:
1.把需要升级的新程序可执行文件传送给目标板(通过串口,网口等)
2.原程序可以边接收新程序可执行文件,边烧写FLASH
3.烧写完成后,通过跳转语句,进行程序跳转,跳到新程序部分进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