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mos管的使用

楼主(2015-10-01):
各位大神,有3个问题
1.继电器与mos管有什么区别?
2.有个项目要进行开关切换控制,400Vdc,2A的电源,对开关速度没有要求,频率也不高,用哪种好?
3.如果要控制高精度模拟信号的开关,是用哪种好?

网友A:
400Vdc,2A 的电源控制,还是建议用继电器。

网友B:
继电器可以进行电气隔离。单独的mos管一般不能进行电气隔离。

网友C:
继电器,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