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5w4k32单片机如何更改内部时钟频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0-06):
不知LZ是否使用的完整型号为:STC15W4K32S4? 如果是的话,在STC-ISP软件可调节内部频率的,在程序代码中不可以调整。如不成功可换一片芯片和换一台电脑或使用最新STC-ISP V6.85H试试,一定可以成功。

但LZ若使用了IRC前缀的单片机,例如:IRC15W1K31S、IRC15W4K63S4等。则内部频率被锁定为24M,这种是不可调整的。详见其数据手册。

楼主(2016-01-26):
问题已解决,STC ISP  用USB下载无法改频率。  已放弃STC

网友A:
21IC网友coody总结得好:【STC的USB下载接口不可以仿真的,要使用串口才可以下载仿真。我觉得USB下载合适现场更新,因为每下载一次,就要重新插入USB一次,每插一次USB只能下载一次。并且,USB下载不能更改时钟频率。如果是开发,则应该使用串口。

参见: [STC单片机] 试用STC15W4K48S4的直接USB-ISP功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0344&fromuid=541433

网友B(2017-08-06):
还需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