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 UART使用PDMA传送接收

楼主(2015-10-02):
NUC123 UART使用PDMA传送接收

网友:
传送到哪儿,从哪儿传到哪儿?

网友A: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5 $
* $Date: 14/08/04 9:33a $
* @brief    Demonstrate how to use PDMA channel 0 to transfer data from memory to memory.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TEST_CH     0

volatile uint32_t PDMA_TEST_LENGTH = 64;
volatile uint8_t SrcArray[64];
volatile uint8_t DestArray[64];
uint32_t volatile u32IsTestOver = 0xFF;

/*---------------------------------------------------------------------------------------------------------*/
/* Global variables                                                                                        */
/*---------------------------------------------------------------------------------------------------------*/
uint32_t volatile rx_flag = 0;
/**
* @brief       DMA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DMA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nuc200Series.s.
*/
void PDMA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status = PDMA_GET_INT_STATUS();

    if(status & 0x1)    /* CH0 */
    {
        if(PDMA_GET_CH_INT_STS(0) & 0x2)
            u32IsTestOver = 0;
        PDMA_CLR_CH_INT_FLAG(0,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if(status & 0x2)      /* CH1 */
    {
        if(PDMA_GET_CH_INT_STS(1) & 0x2)
            u32IsTestOver = 1;
                                rx_flag = 1;
        PDMA_CLR_CH_INT_FLAG(1,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if(status & 0x4)      /* CH2 */
    {
        if(PDMA_GET_CH_INT_STS(2) & 0x2)
            u32IsTestOver = 2;
        PDMA_CLR_CH_INT_FLAG(2,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if(status & 0x8)      /* CH3 */
    {
        if(PDMA_GET_CH_INT_STS(3) & 0x2)
            u32IsTestOver = 3;
        PDMA_CLR_CH_INT_FLAG(3,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if(status & 0x10)      /* CH4 */
    {
        if(PDMA_GET_CH_INT_STS(4) & 0x2)
            u32IsTestOver = 4;
        PDMA_CLR_CH_INT_FLAG(4,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if(status & 0x20)      /* CH5 */
    {
        if(PDMA_GET_CH_INT_STS(5) & 0x2)
            u32IsTestOver = 5;
        PDMA_CLR_CH_INT_FLAG(5, PDMA_ISR_BLKD_IF_Msk);
    }
    else
        printf("unknown interrupt !!\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XT1_OUT(PF.0) and XT1_IN(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 Enable PDMA module clock */
    CLK->AHBCLK |= CLK_AHBCLK_PDMA_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Msk | SYS_GPB_MFP_PB1_Msk|SYS_GPB_MFP_PB4_Msk|SYS_GPB_MFP_PB5_Msk);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SYS_GPB_MFP_PB4_UART1_RXD | SYS_GPB_MFP_PB5_UART1_TXD);

}

void UART0_Init()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UART_Open(UART1, 1000000);
}
#define DMA_UARTTX 0
#define DMA_UARTRX 1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int i;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for (i=0;i<64;i++)
        {
                SrcArray=i;
                DestArray=0;
                }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UART1->IER=UART_IER_DMA_TX_EN_Msk|UART_IER_DMA_RX_EN_Msk;

          PDMA_Open(1 << DMA_UARTTX);
    PDMA_SetTransferCnt(DMA_UARTTX, PDMA_WIDTH_8, PDMA_TEST_LENGTH);
    PDMA_SetTransferAddr(DMA_UARTTX, (uint32_t)SrcArray, PDMA_SAR_INC, (uint32_t)&UART1->THR, PDMA_DAR_FIX);
    //PDMA_EnableInt(DMA_UARTTX, PDMA_IER_BLKD_IE_Msk);
    PDMA0->CSR = (PDMA0->CSR & ~(PDMA_CSR_MODE_SEL_Msk) | (0x2 << PDMA_CSR_MODE_SEL_Pos));
                PDMA_Open(1 << DMA_UARTRX);
    PDMA_SetTransferCnt(DMA_UARTRX, PDMA_WIDTH_8, PDMA_TEST_LENGTH);
    PDMA_SetTransferAddr(DMA_UARTRX, (uint32_t)&UART1->RBR, PDMA_SAR_FIX, (uint32_t)DestArray, PDMA_DAR_INC);
    PDMA_EnableInt(DMA_UARTRX, PDMA_IER_BLKD_IE_Msk);
    PDMA1->CSR = (PDMA1->CSR & ~(PDMA_CSR_MODE_SEL_Msk) | (0x1 << PDMA_CSR_MODE_SEL_Pos));
                PDMA_GCR->PDSSR1=0x0FFF01FF;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master
                while(1)
                {

//if(PB6==0)
//{
                PDMA_Trigger(DMA_UARTRX);
                PDMA_Trigger(DMA_UARTTX);
     while(rx_flag ==0 );
                rx_flag = 0;
                 for(i=0;i<64;i++)
         {
                if(SrcArray!=DestArray)
                        while(1);
                SrcArray=i;
                DestArray=0;
                }
//}

                #if 0
    u32IsTestOver = 0xFF;
                PDMA_Trigger(DMA_UARTRX);        //first
if(PB6==0)
{
                PDMA_Trigger(DMA_UARTTX);
        while(u32IsTestOver != DMA_UARTRX);
                u32IsTestOver = 0xFF;
                 for(i=0;i<64;i++)
         {
                if(SrcArray!=DestArray)
                        while(1);
                SrcArray=i;
                DestArray=0;
                }
}
#endif

                }

                #if 0
    u32IsTestOver = 0xFF;
                PDMA_Trigger(DMA_UARTRX);
    PDMA_Trigger(DMA_UARTTX);
    while(u32IsTestOver != DMA_UARTRX);

         for (i=0;i<64;i++)
         {
                SrcArray=i;
                DestArray=0;
                }
    u32IsTestOver = 0xFF;
                PDMA_Trigger(DMA_UARTRX);
    PDMA_Trigger(DMA_UARTTX);
    while(u32IsTestOver != DMA_UARTRX);

    if(u32IsTestOver == DMA_UARTRX)
        printf("test done...\n");
                #endif

        #if 0
    printf("\n\nCPU @ %dHz <%d>\n", SystemCoreClock, TEST_CH);

    printf("+--------------------------------------+ \n");
    printf("|    NUC123 PDMA Driver Sample Code   | \n");
    printf("+--------------------------------------+ \n");

    /* Open Channel TEST_CH */
    PDMA_Open(1 << TEST_CH);
    PDMA_SetTransferCnt(TEST_CH, PDMA_WIDTH_32, PDMA_TEST_LENGTH);
    PDMA_SetTransferAddr(TEST_CH, (uint32_t)SrcArray, PDMA_SAR_INC, (uint32_t)&UART0->THR;, PDMA_DAR_FIX);
    PDMA_EnableInt(TEST_CH, PDMA_IER_BLKD_IE_Msk);
    NVIC_EnableIRQ(PDMA_IRQn);
    u32IsTestOver = 0xFF;
    PDMA_Trigger(TEST_CH);
    while(u32IsTestOver == 0xFF);

    if(u32IsTestOver == TEST_CH)
        printf("test done...\n");

    PDMA_Close();
#endif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