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前辈再指点:交流分析时,直流电流源怎么处理

楼主(2015-10-02):
图片地址见链接,往上传图片21ic总是给压缩加水印,看不清楚。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100290873&uk=1445298164
问题:交流分析时,直流电流源是不是应该断路?这个时候电压增益表达式里是不是不应该有R8这一项?
题目出自 孙肖子 模电 第二版 300页 8-17 解析出自配套学习指导170页
答案为Auf=-(R8+R5+R3)*R7/(R3*R8)

网友A:
那个是 直流电流源 么?

网友B:
-(R3+R5)*R7/(R3*R8)     NOTE: R5>>R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 直流电流源 么?

莫非不是?交流分析中,把电流源当断路看的话,电压增益没有R8参与,把电流源接地的话,就是答案。叠加定理里交流分析时直流电流源是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R5)*R7/(R3*R8)     NOTE: R5>>R8

前辈是不是交流分析中把电流源接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交流分析中把电流源接地了?

那个是电流源,如果信号源是电流源,那就复杂了。这种电路的架构不适合电流源作信号源,除非外接并联电阻,电流转化成电压,这是电压差分反馈架构,这种形式叫做电流串联负反馈,输入的净信号是电压,非电流。信号输入节点还是要符合节点电流定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交流分析中把电流源接地了?

其实的你的概念有问题的,差分的直流恒流源可以看做开路,也可以看做交流阻抗很大的电阻几百K,跟直流偏置电流有关,RO,IC---VC的斜率的倒数,还有在理想差分放大,交流信号电流根本没有流过以上这个电阻,这也是可以看做开路的原因,当它不存在。因为二边的电流变化是相反,二个差分对管的IE电流变化相反。没有反馈与有反馈都是一样。

网友C:
分析交流时,直流电源视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交流时,直流电源视为短路

不分电压源还是电流源吗?

网友C:
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一般电路中电流源很少的
理想电压源内阻等于0,对交流信号视为短路
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对交流信号视为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一般电路中电流源很少的
理想电压源内阻等于0,对交流信号视为短路
理想电流源内 ...

我也这么觉得,那答案就认为他错了。听先生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那答案就认为他错了。听先生意见

不是这样子学习滴!
你怎么能说“他错了”这种轻佻话呢?
你应该“研究‘式中为何多个R8’呢?”

楼主(2015-11-28):
从模电童师白华成英那本书上看到的,有电流源在交流分析时的处理,希望有疑问的人详细阅读。

网友D:
2个月了
简化分析交流中(实际增益式正是忽略简化的),电流源很好处理,用橡皮擦掉它就行了。
楼主的关键是不会“深负反馈电路的增益”列式计算,实质是原理不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月了
简化分析交流中(实际增益式正是忽略简化的),电流源很好处理,用橡皮擦掉它就行了。
楼主的关键 ...

回复这位老师,2个月了,是啊,时间转瞬即逝,不知不觉2015就要完了,唉,去年一年加今年一年,都搭进去了。这珍贵的时间却惨淡的青春其实,电流源处理出了问题,不过是一个电流源符号引起了误解。既是误会,打开它看看,就明白了。
通过阅读镜像电流源或者其它的电流源原理图,在最下面的位置,都有接地处理。在长尾式差分放大电路中,最下面甚至接-VEE,但是不管怎样,在交流分析中,最下面都将当作地来处理。故,提问里的图不完整,其实应画出地的符号的。因此,R8会出现。
另外,由于交流分析中,差分放大电路两侧的ie变化方向相反,大小一致导致ue几乎不变,故当作地。这样以后图就清晰了。
综上,交流分析中电流源的的确确就是当作断路来处理的
深度负反馈,其实可以当运放来分析,即虚短虚断成立,因此
us=R8*io*R3/(R5+R3+R8),
uo=-io*R7.
Auf为以上两式相除,即得答案。
话说,先生被打赏的0.1元一看就是出自我手啊

楼主:
晚辈有不懂的地方遇高人好心指点,我言谢才对,您客气了!

网友E(2022-09-07):
例3.3.2中,由于T1 T2为对管,所以T1 T2的BE间的等效电阻rbe相等,因输入差分信号以0V为轴对称,即+0.1V、-0.1V,这样,相当于Ui1-Ui2=0,中间点E为0V,相当于小信号分析中,恒流源两端均为0V。

网友E:
回到你最开始提问的图,当Ui1与Ui2不以0V为对称时,E点电压=(Ui1-Ui2)/2,此时可以看做Ui1与Ui2各减去E点电压,让E点为0V,这样电流源有为两端0V,但计算时别忘把减去的补回来,试试看能不能解。好比小信号分析时,Ui1=0.3V,Ui2=0.1V,则VE=0.2V,等价于Ui1’=Ui1-VE=0.1V,Ui2’=Ui2-VE=-0.1V,此时VE’=0V。

网友F:
看了下这个贴感觉,模电教材与工程估算的碰撞,看着头疼。
还是往黑田彻的书上去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