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要不前辈再指点指点?文式电桥RC震荡器接法

楼主:
不太明白m为啥要接j,当然了,n接k我是知道的。
出自孙肖子 模电第二版301页,解析为配套习题指导8-21

楼主(2015-10-02):
我知道,图片又看不清了,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207967773&uk=1445298164等我有了钱,谁帮我回答问题我就酬谢他。

网友A:
n 接 k 你知道,这是正反馈,以保证起振。
但第一级和第二级电压放大倍数相当大,远超过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所需要的电压放大倍数。所以还需要控制此电路的电压放大倍数。m 接 i 形成负反馈,这个负反馈就是用来控制电压放大倍数的。其中还应该串联一个非线性元件,例如两支反并联的二极管,再与可调的电阻串联。调整可调电阻,使电压放大倍数恰略高于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所需,该电路才能够产生正弦波。如果没有此负反馈,将产生近似梯形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 接 k 你知道,这是正反馈,以保证起振。
但第一级和第二级电压放大倍数相当大,远超过文氏电桥振荡电路所 ...

你把工作原理说对了,但应用在这个电路里则是错的!
请仔细分析这个电路:M与J或N与K都是正反馈,下个帖子里我上图,大家仔细看图。

网友B:
书上认为正确接法是:n接k,m接j。看下面高清大图

m与j相连起不到3楼讲的负反馈稳幅作用,相反,这样接是个正反馈。
这个电路没有负反馈稳幅电路,是个不成熟电路,只能用在要求不高电路里。
书是权威,搞技术的人首先要讲真理,要以事实为根据。做为共基极电路,其发射极与集电极是同相位的,这是真理。
高清电路图一看就明白,在座的都是高人,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书上认为正确接法是:n接k,m接j。看下面高清大图

你所说是对的。

网友B:
我找到了这本书下载地址,但没权限上传链接地址,你们自己搜索吧 模拟电子电路及技术基础教学指导书(第二版).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书上认为正确接法是:n接k,m接j。看下面高清大图

猎虎前辈,晚辈觉得这个电路第一级为共源接法,因为文式桥电路算出了个输出比输入为一个含jw的表达式,最后确定了在f=1/(2*pi*R*C)处,比值最大为1/3的结论,所以不能认为那个电容把FET的栅极接地了,故为共源接法;第二级为共射,第三极为共集,但是即使是这样,仍旧是m接j为正反馈,所以我就发帖来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猎虎前辈,晚辈觉得这个电路第一级为共源接法,因为文式桥电路算出了个输出比输入为一个含jw的表达式,最 ...

biewenwoaaaa 说得有道理。谢谢指教!
上文场效应管,漏极输入源级输出,为分析负反馈方便,我把它说成是三级管,并等效为“共基极”电路。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