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mx6安卓,运行一会后,休眠或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5-10-02):
参考sdp制作的板子,linux3.0.35,安卓4.4.2,启动后过一会,大约几分钟后,时间比较随机,屏幕和console都不好用了,而且所有的io输出也都有变化,不知道是休眠还是死机了,按几下power_on的按键,没反应(正常是可以在休眠和运行之间切换的),长按power后大约8秒以后,电流下降一点,再按长按大约2秒左右(短按没反应),就自己reset了。

我的感觉是cpu好像还没有死机,不然按power_on按键,不会有反应,现在的反应只是降低一下电流,在按一下重启
请问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谢谢!!

注:
cpu:mcimx6u5dvm10AB
poweron按键与sdp的板子一直,接到cpu的onoff引脚

谢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板子啊?是自己参考别人的板子画的电路板吗?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自己参考sdp设计的板子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是不是进入休眠状态了?

网友B:
能把你终端上显示的信息发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就是死机了,什么都不响应了,而且随机的。
这个问题估计是焊接问题,在其他几块板子上没有出现,先暂时不管了,等后面看看其他板子怎样

网友C:
android起来后,过一段时间会自动休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