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29: RTC 中断模式

楼主(2015-10-02):
今天同上次区别就是一个中断,包括定义中断函数,及初使化中断函数。
也是每隔2秒翻转一下LED0,这个程序也很好形成,在ASF Wizard 加进RTC模块,在ASF EXPLORER查看API函数的EXAMPLE形成程序。
以下是定义16比特模式向上记数:

void configure_rtc_count(void)
{    struct rtc_count_config config_rtc_count;
         rtc_coun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rtc_count);
         config_rtc_count.prescaler           = RTC_COUNT_PRESCALER_DIV_1;
         config_rtc_count.mode                = RTC_COUNT_MODE_16BIT;
         #ifdef FEATURE_RTC_CONTINUOUSLY_UPDATED
         config_rtc_count.continuously_update = true;
         #endif
         rtc_count_init(&rtc_instance, RTC, &config_rtc_count);
         rtc_count_enable(&rtc_instance);}
下面定义中断个使能:
  1. void configure_rtc_callbacks(void)
  2. {    rtc_count_register_callback(            &rtc_instance, rtc_overflow_callback, RTC_COUNT_CALLBACK_OVERFLOW);
  3.             rtc_count_enable_callback(&rtc_instance, RTC_COUNT_CALLBACK_OVERFLOW);}

以下是中断函数:
  1. void rtc_overflow_callback(void){
  2.           /* Do something on RTC overflow here */
  3.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整个程序如下:

#include <asf.h>
/* SYSTEM_CLOCK_SOURCE_OSC32K configuration - Internal 32KHz oscillator */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STARTUP_TIME          SYSTEM_OSC32K_STARTUP_130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_1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ENABLE_32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OSC32K_RUN_IN_STANDBY        false

/* Configure GCLK generator 2 (RTC) */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ENAB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RUN_IN_STANDBY        false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CLOCK_SOURCE          SYSTEM_CLOCK_SOURCE_OSC32K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PRESCALER             32
#  define CONF_CLOCK_GCLK_2_OUTPUT_ENABLE         false

struct rtc_module rtc_instance;

void configure_rtc_count(void)
{    struct rtc_count_config config_rtc_count;
         rtc_coun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rtc_count);
         config_rtc_count.prescaler           = RTC_COUNT_PRESCALER_DIV_1;
         config_rtc_count.mode                = RTC_COUNT_MODE_16BIT;
         #ifdef FEATURE_RTC_CONTINUOUSLY_UPDATED
         config_rtc_count.continuously_update = true;
         #endif
         rtc_count_init(&rtc_instance, RTC, &config_rtc_count);
         rtc_count_enable(&rtc_instance);}

void rtc_overflow_callback(void){
          /* Do something on RTC overflow here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LED_0_PIN);}

void configure_rtc_callbacks(void)
{    rtc_count_register_callback(            &rtc_instance, rtc_overflow_callback, RTC_COUNT_CALLBACK_OVERFLOW);
            rtc_count_enable_callback(&rtc_instance, RTC_COUNT_CALLBACK_OVERFLOW);}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 Configure and enable RTC */    configure_rtc_count();
  /* Configure and enable callback */    configure_rtc_callbacks();
  /* Set period */    rtc_count_set_period(&rtc_instance, 2000);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after the board has been initialized. */

        /* This skeleton code simply sets the LED to the state of the button. */
         while (true) {        /* Infinite while loop */    }
}
以下是运行时的截图: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假期也没休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假期也没休息

楼主你不也是么,我没事的时候来坛子里看看

网友B(2016-04-21):
楼主,我用下列的代码,为什么调试发现我的时钟没有走呢?
用的SAML21开发板试的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XTERNAL_CRYSTAL     SYSTEM_CLOCK_EXTERNAL_CRYSTAL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STARTUP_TIME         SYSTEM_XOSC32K_STARTUP_65536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_1KHZ_OU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_32KHZ_OUTPUT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ON_DEMAND            true
#  define CONF_CLOCK_XOSC32K_RUN_IN_STANDBY       false

struct rtc_module rtc_inst;
struct rtc_calendar_time g_rtc;
void update_rtc(void)
{
        rtc_calendar_get_time(&rtc_inst, &g_rtc);
}
void rtc_ini(void)
{
        struct rtc_calendar_config config;
        rtc_calendar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

        rtc_calendar_get_time_defaults(&g_rtc);
        config.clock_24h     = true;
        rtc_calendar_init(&rtc_inst, RTC, &config);

        g_rtc.year   = 2016;
        g_rtc.month  = 4;
        g_rtc.day    = 21;
        g_rtc.hour   = 14;
        g_rtc.minute = 29;
        g_rtc.second = 00;

        rtc_calendar_set_time(&rtc_inst, &g_rtc);
        rtc_calendar_enable(&rtc_inst);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rtc_ini();

        while(1)
        {
                update_rtc();
                asm("nop");
        }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RTC count的例子,一试就成功了,我试着把CONF_CLOCK_XOSC32K_ENABLE 设置为false,居然还是能成功进入回调函数翻转led灯。
难道RTC count用的不是外部32.768k的时钟?内部32k时钟也是false呀。既然叫RTC不可能用的是内部16M时钟吧?
总之atmel做的这个开发包非常难用,我每次都要发一下牢骚。

网友B:
我修改了rtc_calendar_init函数中的这句,时钟还是不变
OSC32KCTRL->RTCCTRL.reg = RTC_CLOCK_SELECTION_XOSC32K;//levivi RTC_CLOCK_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