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顶级技巧求助

楼主:
很久以前的问题, 国庆节玩得的时候, 看见小孩吃棒棒糖, 上面有螺旋线, 才想起来, 如何在PCB上绘制标准的螺旋线

能想的到方法, 配置多个同心圆弧, 使用任意方向的走线方式, 一边调整圆弧, 一边拉线, 将同心圆弧生成一个螺旋线,
如果想做得标准, 这个方法太累, 有没有省力的方**

网友A(2015-10-06):
AUTOCAD中画好图形另存为DXF格式,PCB中倒入到相应的层,AD中我这样用的

网友B:
是这样的螺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螺旋图?

请教直接在PCB工具中, 怎么绘制, 最好能标准一些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i38OWuT    这就是你想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i38OWuT    这就是你想要的

好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i38OWuT    这就是你想要的

谢谢 虽然现在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1i38OWuT    这就是你想要的

有没有纯手工打造的好方法, 不过还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纯手工打造的好方法, 不过还谢谢

用这个脚本生成的也就是一段一段拼起来的,自己手工打造的话,可以参考!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