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平衡电阻

楼主(2015-10-03):
这图的反相输入和同相输入要平衡,阻值该怎样计算?

楼主:
这个是交流放大,不用考虑平衡电阻?

网友A:
直流都隔离了,不要考虑平衡了

网友B:
2个33K电阻并联,和330K的电阻阻值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平衡电阻是对直流而言的,交流的话没必要,同时CMOS输入型的也没必要

网友D:
楼主引用的电路与平衡电阻不相关。
在运放两个输入端用相等的电阻接地设置平衡电阻,原意是静态时,输入为0,输出也为0,这样的前提是+-两端的静态电流相等。如果有测试过的人就知道,根本无法平衡。因为按照定义推导,+端静态基极电流是Ibs+0.5Ios,而-端是Ibs-0.5Ios,按照欧姆定律,压降不等;如果在加上Vos因素就更加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电阻是对直流而言的,交流的话没必要,同时CMOS输入型的也没必要

是因为cmos型的偏置电流很小,所以不用考虑吗?
@runningwzf

网友D:
@YEO
   对我的鼓励本应高兴,然而这样我实在受不起,我仅仅是一个模电的痴迷者。
  对"平衡电阻"的质疑(网上也有人质疑它的必要性)引出了我对运放静态基极电流的研究,所以印象深刻,对运放的知识仅在一个小范围内而已。

网友E:
TI和LT都有过**,现代运放大部分输入阻抗都很大,输入电流也很小,平衡电阻除了增加额外的噪音,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是CMOS输入的,BJT输入的运放现在输入偏流也很小

网友F:
可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应该电路 运放端都加了平衡电阻哦,难道都是多余的吗

网友G:
对于bjt输入运放和coms输入运放,正像9楼所说,平衡电阻应该是多余的,是会引入噪声的。
这是沿用了老的运放的思想的老电路,或者说是传统电路。

网友H: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