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

楼主(2015-10-03):
使能端置低电平时为什么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

网友A:
你把这管教断开吧和外界

网友B: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可能是输出电容的选型存在问题。

网友C:
是啊,LDO的输出电容过小或过大都有可能造成振荡的产生。

网友B:
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建议选用低ESR的X7R或X5R的10uF电容。

网友C:
还有,建议检查看看器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E:
FB引脚的电压会跳动,你的输出的电容是不是小了

楼主:
知道了,要看看我的负载是不是一直在变化

网友F:
应该是内部产生了振荡   才会导致这种现象   个人认为

网友G:
经典的PWM方式的,FB缓慢波动是正常的,当然外界负载波动不剧烈的情况下。

网友H:
LDO的输出电容过小或过大都有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I:
使能端置低电平时为什么FB引脚的电压总是在跳动

怎么个跳动,范围多大呢

网友J:
建议选用低ESR的X7R或X5R的10uF电容

关键是为什么

网友I:
会不会是内部产生了振荡

网友K(2015-11-05):
好吧,这个得了解一下。

网友L:
FB缓慢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M:
这个加一个上拉电阻的稳定下的。

网友N:
这个怎么可能呢。

网友O:
加一个电容的稳定下。。

网友P:
那就直接的加一个下拉电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