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机器周期加1吗?

楼主(2015-10-03):
51单片机的PC(程序计数器)实现自动加1是以多少时间为间隔的,是一个机器周期加1吗?

网友A:
根据不同的代码而有不同的时间间隔吧

网友B:
PC跟指令代码相关,不同的指令有不同的机器周期,不过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

网友C:
楼主应该转而研究,PC在哪些情况下会自动加1

网友D:
不同的指令执行的时间不同,所以间隔也是不同的

楼主:
哦,知道啦,国庆快乐

网友E:
1.时钟周期即晶振的单位时间发出的脉冲数,12MHZ=12×10的6次方,即每秒发出12000000个脉冲信号,那么发出一个脉冲的时间就是时钟周期,即1/12微秒。2.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2个时钟周期,所以是1微秒。
额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答案。。。

网友F:
楼主何不贴段代码出来看的更直观呢?楼主所谓的加1指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G:
PC是指向下一条指令,有可能是+1,+2,+3,根据指令长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