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需要双电源的方案?

楼主(2015-10-03):
我想用51 来产生一个频率可调的正弦波信号、原理已知、通过 DA 来转换输出波形、但有一个疑问、用单片机只能输出 0-Vcc 范围内的信号、也就是说此信号是附加在直流上面的、我现在想输出一个 Vcc/2 到 -Vcc/2 范围内的信号波形,目前考虑用运放来转,但用运放的话要双电源供电,有没有不需要双电源的方案?我目前的 Vcc 使用的是 3V 的、

网友A:
不用双电源

何来 -Vcc/2

网友B:
我做的正弦波就是+- VCC/2的(实际略低一点),5V供电。
很简单,一个电容隔直流就OK。

网友C:
如果频率不太低,输出加隔直电容。但这样会增加信号源内阻,是否合适得看负载。

网友C:
如果想普适,那么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做输出级。

网友D:
你知不知道电压是什么意思?你取一点,你认为他是0。比这高的是正压比这低的就是负压。明白了吧?

网友E:
电容隔直吧

网友F:
做一个减法电路,将输出的波形往下拉,使中间位置与0V重合就可以了,前几天刚刚做的

网友G:
嗯,或者做一个反相的加法电路

楼主:
方法这么多,我试试

网友H:
用一个电源分压就可以了呀。

网友I:
有电路原理图吗?用三极管或许可以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