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LPM3之后

楼主(2015-10-03):
各位大侠如果msp430f149用的是系统时钟,定时器用aclk  进入LPM3之后,是不是连基本的运算都不行了

楼主:
比如I++等

网友A:
LPM3后CPU就停止了。

网友B:
需要用中断来唤醒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是不是进入中断,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

楼主:
while(1)
   {
     LPM3;

    motor(recbuf[0],recbuf[1]); //方向, 偏转次数
   }

/*****UART0 RX ISR will for exit from LPM3 in Mainloop**/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recbuf[J] = RXBUF0;                          // RXBUF0 to recbuf[]
    J++;
    if(J==2)
     {
       J=0;
       LPM3_EXIT;                                //跳出LPM3
     }

有时recbuf[0],recbuf[1]接收不正确,举个例子我发01 02然后再发03 04 大多情况都对的,但是有时发完03 04 我看寄存器发现recbuf[0],recbuf[1]的值为04 03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E:
是不是LPM3的原因

网友F:
进入中断后,CPU就被唤醒了,可以执行指令了。

网友F:
recbuf[0],recbuf[1],J三个变量都应当设成全局变量。

网友G:
如果怀疑是LPM3的原因,建议楼主关掉LPM3模式测试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E:
怀疑是接收缓冲区满了而没有及时取走所需的值

网友H:
嗯,所以01 02中有一个消息没有接受到,所以位置错开了

网友H:
楼主可以试着降低串口的速度

网友I:
先把进入LPM3的程序去掉,死循环,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进入中断会唤醒cpu,lpm3时cpu处于休眠状态。只有aclk可以用。

楼主:
那中断里 判断语句和累加语句还会执行吗?

网友D:
语句的执行需要cpu,
在中断里,cpu被唤醒,所以可以执行语句。

楼主:
哦,懂了, 多谢大家啊

网友J:
进入中断后,CPU就被唤醒了,语句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K:
休眠后应该保持RTC或者神马的,只有重新被唤醒才执行别的操作

网友L:
应该是的,进入LPM3后CPU停止,需要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