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简单说一下PSoC的定义

楼主(2015-10-03):
谁来简单说一下PSoC的定义

网友A:
PSoC  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
PSoC1是cypress的微控制器系列一,内行就说是单片机,但它和普通mcu的架构是不同的

网友A:
主要区别:
1,M8C核(普通mcu是8051);
2,里面集成可编程逻辑器件,能实现AD,DA,PGA,LP等;
3,开发软件集成度高,编写容易,新手学习时间短.

网友B:
片上系统和mcu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对,他要比mcu多很多东西,在我理解,一般的soc作为asic的比较多,而psoc主要特点在于可编程

网友D:
应用方面,应该可以把它说成是通用soc吧

网友E:
赛普拉斯的PSoC(TM)混合信号阵列是可编程的片上系统(SOC),其集成了微控制器以及嵌入式系统中通常围绕微控制器周围的模拟及数字组件。   采用一个微控制器,一个PSoC器件最多可集成100种外设功能,从而帮助客户节约设计时间和板上面积,降低了功耗,系统成本也可降低5美分到10美元不等。方便易用的开发工具使设计人员能够准确选择所需的外设功能,包括放大器、ADC、DAC、滤波器及比较器等模拟功能以及定时器、计数器、PWM、SPI和UART等数字功能。   PSoC系列的模拟功能包括轨至轨输入、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以及最大14位的ADC,其噪声极低,输入损耗及电压偏移也非常低。PSoC设备包括最大32 KB的闪存、2 KB的SRAM、带有32位累加器的8x8乘法器、电源和睡眠监控电路,以及硬件I2C通信等。   PSoC Designer(TM)是PSoC的传统软件开发环境,它是一款功能全面的基于图形用户接口(GUI)的设计工具套件,使用户能以简单的点击对设计中的硅技术进行配置。在PSoC Designer的帮助下,用户可以采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写MCU的代码,还可用事件触发器和多断点等先进的特性对设计进行调试,同时还可以采用C语言、汇编语言或二者的结合,通过代码实现单步进。PSoC Designer是免费的,您可在此了解有关信息并下载该工具。

网友F:
PSoC系列单片机是在一个专有的MCU(Microprogrammed Control Unit)内核周围集成了可配置的模拟和数字外围器件阵列PSoC块,利用芯片内部的可编程互联阵列,有效地配置芯片上的模拟和数字块资源,达到可编程片上系统的目的。

网友G:
PSoC 简单的说就是MCU核+可编程的模拟和数字外设。
核既有M8C(psoc1),又有51(psoc3),还有arm(psoc4,psoc5)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