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DSP内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2015-10-03):
在DSP6713内产生了一些数据,想把他送到外面的一个FPGA中,不知道在DSP内应该怎么配置

楼主:
使用什么接口和FPGA通信

网友A:
可以使用DSP的EMIF接到FPGA上去。

网友B:
嗯,FPGA内部是有一定的RAM可用的

网友C:
是的,可以形成一定的Buffer

网友D:
这个看你用什么的通讯方式或总线的跟FPGA的进行数据交换的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