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编译错误,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5-10-03):
在编译stm32时出现错误,Error:L6218E:Undefined symbol systemInit (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f10x_ld.o).
Target not creared

网友A:
自己定义一个 SystemInit()就可以

楼主:
你好,能不能详细点啊,因为我是初次接触,谢谢!

网友B:
到这个文件中找到这个函数,如果不存在则要到库文件中招这个文件;并将其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A:
在你的main() 前面增加这个
void SystemIn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