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宽输入范围如何给芯片供电

楼主(2015-10-03):
各位大神,请问下
34-150V的三相交流电如何整流稳压成5V和12给芯片供电,

网友A:
看负载大小,有点电流的话用开关电源比较好。

网友B:
尽量用LDO,这样不会有很大的EMI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尽量用LDO,这样不会有很大的EMI问题

这么大的压差,热量够你好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压差,热量够你好受了

看总体的功耗吧,如果是150V 就不要考虑LDO了,可以考虑RCC~:P

网友D:
用dc-dc模块吧,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E:
这么宽范围的DC-DC用什么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