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RD9Z1-638-4LiUG 的样例程序在使用CW10.6编译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5-10-03):
RD9Z1-638-4LiUG 的样例程序在使用CW10.6编译时出现问题,求大神指点原因,,,

网友A:
建议是:先检查一下工程路径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是正确的,如果是采用的是绝对路径的,由于存放的位置不同,可能会导致出错的

网友B:
可以搞个官方的工程例程,然后修改用户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是:先检查一下工程路径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是正确的,如果是采用的是绝对路径的,由于存放的位置不同, ...

谢谢,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我装的CW0.6编译软件有问题,我换装之后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搞个官方的工程例程,然后修改用户文件就行了。

谢谢,问题已解决,是我的CW10.6软件安装有问题,换装之后就OK了

网友C:
检查一下路径是不是有中文或者空格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