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烧录软件问题

楼主:
有关imx6q烧录软件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以下2个问题,还请高手解答。
1、在boot mode配置为boot from serial模式下时,imx6q可利用Mfgtools通过USB OTG烧录软件,那具体烧录到哪一颗Flash或SD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硬件还是软件决定的?

2、如果我想将u-boot烧录到SPI Flash,而内核和文件系统烧录到SD卡,那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上分别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网友A(2015-10-04):
可以借鉴下!

101seo.jimdo.com//sz101.jimdo.com//nj101.jimdo.com/wh101.jimdo.com//cz101.jimdo.com/nn101.jimdo.com/sh101.jimdo.com/cc101.jimdo.com/nc101.jimdo.com/lz101.jimdo.com/bj101.jimdo.com/hz101.jimdo.com/sy101.jimdo.com/hf101.jimdo.com/jn101.jimdo.com/wlmq101.jimdo.com/heb101.jimdo.com/qd101.jimdo.com/dl101.jimdo.com/nb101.jimdo.com/yz101.jimdo.com/sh007.jimdo.com/cq007.jimdo.com/bj007.jimdo.com/xn007.jimdo.com/xz007.jimdo.com/zz007.jimdo.com/lz007.jimdo.com/hz007.jimdo.com/hf007.jimdo.com/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
1、在boot mode配置为boot from serial模式下时,imx6q可利用Mfgtools通过USB OTG烧录软件,那具体烧录到哪一颗Flash或SD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硬件还是软件决定的?
答:烧写到哪个flash上是由软件设置的,你要在cfg.ini中设置,是SD卡还是EMMC还是别的。而且你可以参考ucl2.xml脚本,烧写过程是按照该脚本运行的。
2、如果我想将u-boot烧录到SPI Flash,而内核和文件系统烧录到SD卡,那硬件配置和软件配置上分别需要做什么工作呢?
答:你这里不需要硬件配置,只要在烧写时候设置为下载模式就可以的,软件上,你要修改ucl2.xml文件,参考原来的脚本修改,将u-boot烧录到SPI Flash,内核和文件系统烧录到SD卡上,这样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
分开烧,那个引导的系统文件位置如何识别的?需要在boot里说明吧

楼主:
也就是说在USB OTG下载模式下,Flash/SD 的选择只与软件配置相关,与EIM那些PAD无关?
而在启动模式下(Internal Boot),具体需要从哪颗Flash启动,才会用到EIM那些PAD?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也就是说在USB OTG下载模式下,Flash/SD 的选择只与软件配置相关,与EIM那些PAD无关?
而在启动模式下(Internal Boot),具体需要从哪颗Flash启动,才会用到EIM那些PAD?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你好,请见附件图片,这是去年回复的,感觉有点矛盾,还请解决一下我的疑惑,谢谢。file:///C:\Users\aw\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48693774\QQ\WinTemp\RichOle\K64RX_F9FCE_]E~%HVBCATR.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