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这样是什么加加了?数值[2]++

楼主(2015-10-04):
是数组里的元素的值,加加吗?
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够详细,不知楼主,想问啥

楼主:
unsigned char Buff[4] = {
a, b, c, d};
如果:Buff[0]++;
等同于,a++;吗?

楼主:
是不是数组不能Buff[0]++;这样操作。我百度了也没有搜到,编程试了,数值不对。

楼主:
后来我定义了一个变量,再赋给数值元素,也不行,但是单独调用这个变量正常。
unsigned char i;
i++;
Buff[0] = i;

楼主:
把5个数存到数组,再求平均值现在实现。
if(num < 4)                        // 测5次数据
{
        ultrasonic[num] = j;
        num++;
}
else
{
        ultrasonic[num] = j;
        mean = (ultrasonic[0]+ultrasonic[1]+ultrasonic[2]+ultrasonic[3]+ultrasonic[4])/5;
        num = 0;        // 求平均值
}

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方法。
原来想实现:不断的存储数据,新数据存进,最早的数据放弃,求即时的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signed char Buff[4] = {
a, b, c, d};
如果:Buff[0]++;

应该是说等于
Buff[0] = Buff[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说等于
Buff[0] = Buff[0] + 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