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CB

楼主(2015-10-04):
如何选择PCB板的熔断器,CPU为F020,板上有传感器接口若干,20多个继电器(24V)

网友A:
根据电流电压选,楼主要先把正常情况下的工况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流电压选,楼主要先把正常情况下的工况搞清楚。

根据电流电压选择,是各个继电器的驱动电流的叠加,再加上各个传感器所需的电流?
那电压怎么选?继电器传感器的额定电压为24V,是不是意味着电压至少选24以上?

网友A:
这么低的电压,就不存在耐压问题了。你就吧电流加起来,然后乘2到3来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