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46RE开发板试用】446驱动TFT_LCD显示JPG图像

楼主(2015-10-04):
     STM32F446RE由于没有FSMC,用来驱动TFT液晶有点小麻烦,加上一开始没有仔细阅读原理图,导致走了一段弯路,费力不少时间。原先一看原理图,发现GPIOA,GPIOB,GPIOC的16条引脚都引出,拿来做TFT数据端口的驱动应该都没问题。就先把PA拿来驱动数据端口,结果花了不少时间,TFT都无法常工作。其实在开发板上:
1。PC14和PC15已经用来驱动32K晶振,PC13用做复位输入端,C15并接PC13到地。

2。PA13,PA14是TMS,TCK,接ST_LINK。

3。PB3是SWO,PB11是VCAP。

因此,要想找到一个可用的16位IO口来驱动TFT数据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只能用2个不同IO口来拼接这个16位端口了:

          驱动TFT的硬件连接

最底层的驱动代码,16位数据口的拼接:
void wr_cmd(uint16_t cmd)
{
        RS_L;
        CS_L;
        WR_L;
        GPIOC->ODR &=0XE000;
        GPIOC->ODR |= cmd&0X1FFF;
        GPIOB->ODR &=0XFF8F;
        GPIOB->ODR |= (cmd>>9)&0X0070;
        __nop();
        __nop();

        WR_H;
        __nop();
        CS_H;
}
void wr_data(uint16_t dat)
{
        RS_H;
        CS_L;
        WR_L;
        GPIOC->ODR &=0XE000;
        GPIOC->ODR |= dat&0X1FFF;
        GPIOB->ODR &=0XFF8F;
        GPIOB->ODR |= (dat>>9)&0X0070;
        __nop();
        __nop();
        WR_H;
        __nop();
        CS_H;
}

    TFT终于能够正常工作了。我们知道,在嵌入式系统中TFT显示图像大都是显示BMP位图,一幅图像文件要占用不小存储器空间,要想减小存储器空间的占用,最好使用JPG格式来显示,而采用JPG格式显示速度是个瓶颈。现在有了STM32F446,用它来显示JPG图片速度将会改善,是个不错的选择。JPEG解码需要进行大量的浮点运算,因此在MDK5中需要启用STM32F446的浮点运算功能。
接下来要下载一个JPEGDECODE.C软件加入项目中,JPG图片需要使用320x240的JPG图片并下载BIN2C.EXE进行处理得到图片数据(例:img_a)

               启用FPU

#include "arm_math.h"   //浮点运算库
main(){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lcd_initialize();

LoadJpegFile(img_a); //(文件:img_a.h储存了1幅320*240的jpg图像数据)
while(1)
  {
  }
}

img_a.h显示的图片

            STM32F446显示JPG图片

本例中装入7幅320x240JPG图像,编译后所占存储器空间是相当小的:
图3 内存占用情况

网友A:
彩色的图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代码呗············

最主要的代码已分享,其他代码你要根据自己的TFT修改,ST库文件里有很多例程。

网友C:
JPEG解码需要进行大量的浮点运算,看来F446RE是真强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主要的代码已分享,其他代码你要根据自己的TFT修改,ST库文件里有很多例程。 ...

小白表示很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表示很蛋疼啊····

不要偷懒呀,多敲敲键盘就不了!

网友D:
图像是JPG的?很强大啊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想借用你的程序来驱动我的LCD,遇到了些问题啊,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这个文件是什么文件啊?,我想借用你的程序来驱动我的LCD,遇到了些问题啊,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

字库呀,ST固件库到处都是,到ST官方可以下载不同版本的。你的编译环境中固件库的Utilities文件夹里就有。

网友F(2022-12-05):
这个板子连线看着都费事了。

网友G:
刷屏的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屏的速度怎么样?

速度很快

网友H:
这连线,看着就麻烦

网友I:
F446RE是真强大,速度可以。

网友J:
可以使用硬件spi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使用硬件spi驱动吗

这个当然可以,不过我使用的LCD不是SPI总线,没有试过

网友K:
现在stm32h7的产品非常给力呢。

网友L:
有这个板子的外扩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这个板子的外扩板子吗?

没有,只是用杜邦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