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关于MDK直接使用load下载的问题,多谢各位。。。...

楼主:
见图,,调试可以使用,用stlink也可以下载(版本已经更新),,,,
load下载也能下载就是会出现那个,,不能停止设备的警告,,,并且stlink会出现红色警告
其他设置如图,,感觉好像那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实在搞不出来了,希望各位大神给点帮助,感激不尽!

楼主(2015-10-04):
自己顶个,,,,最后一张图,取消勾选reset   and   run时load时不出现警告,但是需要按下复位键才能正常运行,,,,,,要是选上reset and  RUN  还是会出现警告,,,,,:(

网友A:
红色警告已经向你提示2个解决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警告已经向你提示2个解决方法了。

low power mode  我试了并没有变化,我的设置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所以才贴上来

网友A:
没看到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从你的下载窗口看,FLASH是1MB,这要与你的芯片匹配。你的STLINK Utility编程窗口中器件型号并没有选择。如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你的芯片是什么型号,从你的下载窗口看,FLASH是1MB,这要与你的芯片匹配。你的STLINK Utility编程窗 ...

ST官方的板子stmf407,1M FLASH,,我可以用stlink软件下载(没有任何问题),,,重点是我用MDK直接load时,也能下载但是会有警告(那个不能停止设备什么的),其他都可以就是这一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