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G5B32 启动 KBI 导致无法进入定时器0中断

楼主(2015-10-04):
MA82G5B32为什么会这样?
只要启用这行
EIE1 |= EKB;
此行会导致无法进入定时器0中断
关掉这行定时器0正常进中断

void    EnableKBIInterrup()
{
    EIE1 |= EKB;//此行会导致无法进入定时器中断
    KBPATN = 0xFF;
    KBCON = 0;
    KBMASK |= (0x01 << 4);//启动p2.2:kbi4键盘中断//
}
void KBI_ISR(void) interrupt 7
{
    KBCON = 0;
    KBMASK = 0;
}
void Timer0_Init(void)
{
    AUXR0 |= T0XL;
    AUXR2 &= ~T0X12;

    AUXR2 &= 0xFE;
    TMOD&=0XF0;
    TMOD|=0X01;

    TH0=0;
    TL0=0;

    ET0=1;
    TF0 = 0;

    TR0=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F0 = 0;
   TH0=0xff;
   TL0=0xff;
}

网友A:
MA82G5B32的中断向量是 13,   而你的程序里是7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中断向量的值很容易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