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附图是一个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LA1是激光二极管,LD是发光激光管,PD是光敏二极管,此电路之所以用负5伏,因为激光二极管的金属外壳与LD的正极(3脚)相连。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是怎么通过PD的光电流来调节LD电流,从而达到调节LD的发光强度呢?越详细越好。

网友A(2015-10-04):
反馈呗。j假设,LD电流变大,则PD压降变大。则U1B输出变小。故而,U1A_3电压变小。从而,输出也变小。三极管基极电流变小。故而,CE电流变小。

楼主:
谢谢楼上
可否再详细一些?可否给出具体计算过程?
U1的5脚6脚电压是相等的是负3.64V,那么PD电流要流向R7、VR1(3K)流到负5V,
如果LD的发光强度增大的时候PD的电流会增大,当电流大于(5-3.64)/(VR1+R7)=0.176mA时,多余的PD电流会流向R8。
       我的问题是如果流向R8的话,因为D2是二极管,不可能从D2的负极流向D2正极,那么电流会从U1的7脚流进U1里面去吗?这时怎么改变D2正极电压(U1的3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可否再详细一些?可否给出具体计算过程?
U1的5脚6脚电压是相等的是负3.64V,那么PD电流要流向R7 ...

我们可以设定U1——3的电压就是Q的发射极的电压,IE=ILD=(V0+5.1)/11/2,设定CTR=100%,IPD=IE,从K极流向A极,V7=((5.1-3.64)/(VR+4.7)-IPD)*R8-3.64,V0=V7+0.7(D2的电压),消去V0,只乖下ILD与VR的关糸,其实跟光耦的CTR有关。

网友C:
为什么不分析一下U2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温度保护,防止激光管烧毁

楼主:
U2是电压基准,产生固定电压,这个电路是个德国人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U2是电压基准,产生固定电压,这个电路是个德国人的电路

对,是个基准,但是这个基准应该会随温度变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分析一下U2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温度保护,防止激光管烧毁

想多了吧,这就是一个电压基准而已,实现电平移位,实现基准电流的产生,VREF/(VR+R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吧,这就是一个电压基准而已,实现电平移位,实现基准电流的产生,VREF/(VR+R7)。 ...

首先这是个基准,这个没意见。
我只是觉得这个二极管的压降应该有温度系数的吧,比如2mv/℃查了下资料,看来确实想多了,这只是一个基准,不讲温度系数了。

网友D:
楼主请教下LD+与外壳相连后,为什么要负电源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下LD+与外壳相连后,为什么要负电源供电呢?

因为外壳会和机械外壳连接,起到给激光二极管散热的作用,可以提高激光二极管的寿命。那么机械外壳会和大地连接,所以GND和大地连接。如果用正5V,那么正5V和大地会连接,可能会和GND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外壳会和机械外壳连接,起到给激光二极管散热的作用,可以提高激光二极管的寿命。那么机械外壳会和大 ...

感谢回复,学到了. 可能我遇到的LD封装之后,外壳和LD有了绝缘,所以没有这种电源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