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单片机进行电压峰值检测

楼主(2015-10-04):
设计的电压峰值检测,如下图示波器所示,对电压买脉冲峰值进行检测,电压脉冲宽度为2ms,没隔一秒出现一次。为什么我的液晶不动,求大神帮助。下面给出我的硬件设计图和程序图。

网友A:
最怕遇到这样的人的提问方式。。。。。。。。

网友B:
采样率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遇到这样的人的提问方式。。。。。。。。

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不够高

这个采样芯片应该还可以啊

网友C:
提问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就是先说说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对错无所谓,但一定要有,别人可据此判断你的知识水平,评估应该使用什么程度的技术用语与你交流更合适。像你这样秘而不宣的,如果不是缺乏与人交流的经验,就是对要问的问题自己都没搞清楚状况,一般没人会从基础理论开始科普的。

网友D:
这是软件设计思路问题。
要明白各种速度的匹配: 信号速度,采样速度,处理速度,显示速度,通讯速度等。

网友E:
采样算法和分辨率。。。没看资料 自己评经验说的。。。

网友F:
在下叶良辰

网友G:
脉冲宽度有2ms,可以设置到500us抓一次,一定能抓到,不行就200us抓一次,抓到的数据需要进行最大值判断并显示。微芯的单片机AD采集可以达到1us一个位,10位采集的话不超过20us。

网友H:
对于峰值检测,现在有专门的芯片,只需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然后给单片机AD转换,过去的办法是用检波电路,看看吧,大致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