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下程序出问题了,求大神

楼主(2015-10-04):
我刚刚把工程建好,下载的时候出现flash download failed cortex m4,怎么破,哪个flash算法已经改完了,注意是M4,不是M3,急!!!!!求助啊

网友A:
可能情况:
1.MDK-5下载选项中Utilities中芯片型号未选择正确,Flash容量不匹配。
2.芯片原来已经下载过代码,通电进入死循环或者编程口被设置成输出状态。

网友B:
楼上分析的第一种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情况:
1.MDK-5下载选项中Utilities中芯片型号未选择正确,Flash容量不匹配。
2.芯片原来已经下载过代 ...

我用的MDK4,我设置的容量也是正确的,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情况:
1.MDK-5下载选项中Utilities中芯片型号未选择正确,Flash容量不匹配。
2.芯片原来已经下载过代 ...

请问第二种方法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第二种方法是怎么解决的啊

试一下按住复位键,再按下软件上的下载键,同时放开复位键,可多试几次

网友D:
flash加锁了 也是这种现象的。先解锁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按住复位键,再按下软件上的下载键,同时放开复位键,可多试几次 ...

谢啦,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