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中断时会将多少字节数据压入堆栈

楼主(2015-10-04):
现在我想在中断里面设置堆栈,以便执行到程序末尾使RETI指令使PC变为制定的地址,这样就可以调到指定地址去执行,但是现在不知道中断时会将多少字节数据压入堆栈

网友A:
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嘛

楼主:
测试过了,发现是3个字节,但是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B:
没程序我们也不知道啊

楼主:
void test(void)
{
        P1=0x00;
}

int low=0,high=0,addr=0;
low=((int)test)&0xff;high=((int)test)>>8;addr=(low<<8)|high;//颠倒16地址的高低位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R0=0;
        TH0=0;
        TL0=0;

        /*两个赋值操作,产生2字节压栈*/
        *(int idata *)0x42=addr;
        SP=(int idata *)0x45;

        TR0=1;
}

楼主:
不是说中断时只将当前PC数值还有寄存器组R0-R7压入堆栈吗??为什么实际是三个字节0x45-0x42=3

网友C:
开什么玩笑啊

压多少要看中断都写了什么,至少是2个字节,如果中断复杂会有13个字节的寄存器呢(A,B,PSW,DPL,DPH,R0~R7)

网友D:
嗯,再说中断不是想回哪里就回哪里的

也和中断的使用有关

楼主:
恩,这个是为了好看我写到里面来的,刚才变量在外面,现在改了,

网友E:
RETI不是只弹出中断前的PC地址??

网友F:
你自己有一个赋值操作*(int idata *)0x42=addr;会将临时变量存入PUSH到SP,
所以总共2+1=3byte,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楼主:
那么中断之前的那些寄存器组里面的内容怎么办,直接不要???

楼主:
还有*(int idata *)0x42=addr这句是给已知的内存地址赋值,为什么也会产生1字节内容压入堆栈???

网友F:
哦,刚说错了,应该是16位的PC地址+16位的临时变量,所以从中断返回SP会减小2+2=4byte

网友E:
但是你程序里面只需要3次,因为最后一次RETI指令将之前的PC地址探出来之后还会自己减1

网友F:
对,所以你只需要写0x45-0x43,可以自己点击debug查看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