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入中断,求助

楼主(2015-10-04):
仿真进入不了中断,函数 EEPROM_ByteWrite  没执行,求大神解答!
#include "c8051F392.h"
#include "iic.h"
void delay(int);
sbit EN_1151P = P0^5;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char[1];
        EN_1151P = 0;
        PCA0MD &= ~0x40;           //WDT
        Port_IO_Init();
        Oscillator_Init();
        I2C_Init();
        Timer3_Init();
        EA  = 1 ;        //开中断

        while(1)
        {
                 EEPROM_ByteWrite(0X00, 0x08);
                 EEPROM_ByteWrite(0X01, 0x01);
                 EEPROM_ByteWrite(0X02, 0x05);
                 EEPROM_ByteWrite(0X03, 0x07);
                 EEPROM_ByteWrite(0X07, 0x01);
                 EEPROM_ByteWrite(0X0B, 0x80);
                 EEPROM_ByteWrite(0X0C, 0x80);
                 EEPROM_ByteWrite(0X0D, 0x80);
                 temp_char[0] = EEPROM_ByteRead(0x0F);
                 delay(1000);
                 SMBus_ISR ();
    }
}

void delay (int i)
{
        int m;
        for(m=0;m<i;m++);
}

//以下中断函数:

char Tran_Flag;
char xdata sRecComBuf[8];
char *pointer;

void Timer3_ISR (void) interrupt 14          //Timer3_ISR
{
   SMB0CF &= ~0x80;          // 禁止
   SMB0CF |= 0x80;           // 打开
   TMR3CN &= ~0x80;                                         // 清除
   SMB_BUSY=0;                                  //MARK
}

void SMBus_ISR (void) interrupt 7            //SMBus_ISR
{
   bit FAIL = 0;                             // 标志位---ISR
   static char i;                            // 发或收的计数
   static bit SEND_START = 0;
   switch (SMB0CN & 0xF0)                 //状态
   {
      case SMB_MTSTA:
      SMB0DAT = TARGET;                   // 连接目标从机地址
      SMB0DAT |= SMB_RW;                  // 连接R/W
      STA = 0;                            // 清除开始位
      i = 0;                              // 重置数据字节计数
      break;

      case SMB_MTDB:
         if (ACK)                            // 应答
         {
            if (SEND_START)
            {
               STA = 1;
               SEND_START = 0;
               break;
            }
            if(SMB_SENDWORDADDR)             // 是否发送?
            {
               SMB_SENDWORDADDR = 0;         // 清标志位
               SMB0DAT = WORD_ADDR;          // 发高8位地址
              /* if (SMB_RANDOMREAD)
               {
                  SEND_START = 1;
                  SMB_RW = READ;
               }*/
               break;
            }
                        else if(SMB_SENDWORDADDR1)
            {
               SMB_SENDWORDADDR1 = 0;
               SMB0DAT = WORD_ADDR1;          // 发低8位地址
               if (SMB_RANDOMREAD)
               {
                  SEND_START = 1;            // 在下一个ACK后发STA
                  SMB_RW = READ;
               }
               break;
            }
            if (SMB_RW==WRITE)               // 写?
            {

               if (i < SMB_DATA_LEN)
               {
                  SMB0DAT = *pSMB_DATA_OUT;
                  pSMB_DATA_OUT++;
                  i++;
               }
               else
               {
                 STO = 1;                    // 停止传输
                 SMB_BUSY = 0;               // 清除
               }
            }
            else {}
         }
         else                                // NACK,
         {
            if(SMB_ACKPOLL)
            {
               STA = 1;                      // 重发
            }
            else
            {
               FAIL = 1;                     // 发送失败
            }
         }
         break;

      case SMB_MRDB:                         //接收
         if ( i < SMB_DATA_LEN )
         {
            *pSMB_DATA_IN = SMB0DAT;
            pSMB_DATA_IN++;
            i++;
            ACK = 1;                         //设定ACK
         }
         if (i == SMB_DATA_LEN)
         {
            SMB_BUSY = 0;                    // 释放SMB
            ACK = 0;
            STO = 1;
         }
         break;
         default:
         FAIL = 1;
         break;
   }
   if (FAIL)
   {
      SMB0CN &= ~0x40;                       // 复位
      SMB0CN |= 0x40;
      SMB_BUSY = 0;
   }
   SI=0;                                     // 清除终端标志位
}

void EEPROM_ByteWrite( 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EEPROM_ByteWrite
{
   while (SMB_BUSY);                         // 等待SMB空闲
   SMB_BUSY = 0;

   // ISR参数设置
   TARGET = EEPROM_ADDR;                     // 设置目标从机地址
   SMB_RW = WRITE;                           // 写标记
   SMB_SENDWORDADDR = 1;                     // 高8位
   SMB_SENDWORDADDR1 = 1;                    // 低8位
   SMB_RANDOMREAD = 0;                       // 不发STA
   SMB_ACKPOLL = 1;                          //如从机无应答将自动重发
   WORD_ADDR = addr/256;
   WORD_ADDR1 = addr%256;
   SMB_SINGLEBYTE_OUT = dat;
   pSMB_DATA_OUT = &SMB_SINGLEBYTE_OUT;
   SMB_DATA_LEN = 1;
   STA = 1;
}

unsigned char EEPROM_ByteRead( 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retval;
   while (SMB_BUSY);
   SMB_BUSY = 0;
   TARGET = EEPROM_ADDR;
   SMB_RW = WRITE;
   SMB_SENDWORDADDR = 1;
   SMB_SENDWORDADDR1 = 1;
   SMB_RANDOMREAD = 1;
   SMB_ACKPOLL = 1;
   WORD_ADDR = addr/256;
   WORD_ADDR1 = addr%256;
   pSMB_DATA_IN = &retval;
   SMB_DATA_LEN = 1;
   STA = 1;
   while(SMB_BUSY);
   return retval;
}

网友A:
它的smbus有点难伺候,你还是用程序模拟吧,等对芯片很熟悉了再用

网友B:
我最近在学这系列单片机的IIC,官方例程,但是调试有问题,你的也有

网友C:
C8051F系列的片子有些怪,默认是看门狗使能,如果不在startup.a51里面关狗,连main函数都进不去,检查看看吧。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