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CD上显示现在的年月日

楼主(2015-10-04):
初学PSoC,想用她实现时间显示,就是在LCD上显示现在的年月日,求大虾指教,给出相关的C程序代码,谢谢喽!!

网友A:
直接要程序?

楼主:
能直接给程序的最好,相关资料也可以的,麻烦大家啦

网友B:
PSoC Creator 里提供RTC模块,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至于代码嘛,拖一个RTC模块出来,右击模块-->选择“Find Example Projects”-->点击OK 就可以打开关于RTC模块的实际代码了,有LCD显示。

网友C: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内部RTC模块只能配合外部32K晶振使用,内部ILO时钟不可使用。

网友D:
不懂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