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加密问题

楼主(2015-10-05):
FLASH设置了读保护,如果启动的时候从RAM启动,这样是否可以通过RAM中的程序读出FLASH中的内容?

网友A:
我认为是可以的。

网友A:
如果设置了保护,根本无法使用RAM来启动,何来读取之说

网友B:
木有试过。。

网友C:
开启读保护后ram里运行的代码无法操作flash。除非整体擦除。话说这些都写在参考手册里了。

网友D:
无法操作,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E:
const 变量怎么办?

网友:
读保护开启,正常情况下必须先擦除flash。要不然读保护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