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nuc120 vdd33 能输出多大电流,能否为作为整个芯片的电源用?

楼主(2015-10-05):
请问nuc120 vdd33  能输出多大电流,能否为作为整个芯片的电源用?

网友A:
你确定这个脚是向外输出电流,而不是输入端?新唐的芯片IO输出驱动电流很大能达到35ma

楼主:
经试验,不行

网友:
这个是输入端口吧,用3v纽扣电池供电的

网友B:
电流满足要求吗

网友C:
这个恐怕不行吧,电流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