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新零件

楼主(2015-10-05):
C:\Users\yunfei\Documents\Tencent Files\340449862\FileRecv\MobileFile\IMG_0045.jpg问下各位这是啥东东,是的一个电源输出极上的,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就是串在输出回路上,现在烧坏了,买都没地买去

网友A:
可能是电阻。

网友B:
是专用分流器,电流采样用的.
损坏原因是螺丝未拧紧,接触电阻大,过热烧毁.
只有去原厂买.应急可另找空地打孔安装.

网友C:
T叔见多识广~

网友D:
老T叔正解~~~

是专用分流电阻器,电流采样用的。

应急使用可在烧毁处,上下各加个垫片,固定安装。

网友E:
这是直流采样用的分流片,这个应该的虚假造成的

网友F: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G:
用锉把黑的地方磨光亮,上下加平垫即可

网友H:
厉害!
涨姿势了

网友I:
还是第一次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