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我想设计一个断电后报警装置,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感谢!

楼主(2015-10-05):
我想让设备在不运行状态下报警,本人设想是用220V电源供电,当没有电压时,用UPS供电让警铃运行。各位大侠应该怎么设计?是不是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啊,如果可以应用什么型号的呀,具体讲解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整流管+电阻+光耦+单刀双掷继电器    很easy

网友A:
当然继电器开关处要加电弧保护装置,RC吸收或MOV,控制端也要加吸收二极管1N4148 或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