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差分ADC配单端转差分

楼主(2015-10-05):
一般差分ADC的前面加上一个单端转差分运放,这样才可以更好的采集差分信号,但是我找了下单端转差分运放的输入失调太大,基本上都是1mv左右,这样对于测uv基本的信号,不是不准了吗?怎么办,大神们。软件可以消除失调电压吗?

网友A:
失调可以补偿,用软件硬件都可以. 软件进行零点校准就消除了失调电压。不过ADC转换范围的对称性会受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可以补偿,用软件硬件都可以. 软件进行零点校准就消除了失调电压。不过ADC转换范围的对称性会受点影响 ...

多谢,确实是可以通过软件来进行补偿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