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断电后自动报警装置

楼主(2015-10-05):
我想让设备在不运行状态下报警,本人设想是用220V电源供电,当没有电压时,用UPS供电让警铃运行。各位大侠应该怎么设计?是不是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啊,如果可以应用什么型号的呀,具体讲解一下,非常谢谢!

网友A:
这个帖子好像回复过了。。用三极管

网友B:
既然是220V供电,那么多用一点点电也不要紧。
用个220V继电器,常闭触点接警铃即可。

网友C:
很简单   做个隔离的吧  使用光耦+电阻   很简单搞定

网友D:
这东西直接就有卖,我算过,买一个比自己做还便宜
还带无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