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0f2010编译出错,什么原因?怎么办

楼主(2015-10-05):
Make: The target "E:\ge\xiangmu\1\增城器程序\Un.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 C30\bin\pic30-bin2hex.exe" -mcpu=30F2010 -x c -c   "E:\Un.c" -o"Un.o" -D__DEBUG -g -Wall
Unknown option `-m'.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ge\xiangmu\1\增城器程序\a.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Mon Oct 05 20:00:21 2015
----------------------------------------------------------------------
BUI

网友A:
“E:\ge\xiangmu\1\增城器程序\a.mcp”
项目目录中不能有中文目录

网友A:
不知你用的MPLAB IDE是哪个版本,在项目目录中最好不用中文目录,这个IDE开发环境对中文支持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用的MPLAB IDE是哪个版本,在项目目录中最好不用中文目录,这个IDE开发环境对中文支持不是很好 ...

换成英文目录也不行。。用的是v8.92,之前试过别的版本也不行,是不是C30 语言编译工具设置有问题?谢谢啦,,亲

网友B:
好多年不玩技术了,现在做芯片代理,猜测应该是编绎环境没设置对

网友C:
QQ:359920019
TEL:13148736025 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