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过零检测电路原理,谢谢

楼主(2015-10-05):
请帮忙分析过零检测电路原理,具体问题请帮忙查看图片,谢谢

网友A:
第一、除耗散功率以外,电阻能够承受的电压也是有一定限制的,用两支电阻串联是为了能够承受单支电阻不能承受的电压。
第二、此时将有一个相当小的电流流入12V电源,抵消12V电源供给负载的一部分电流。只要该流入12V电源的电流小于该电流不存在时12V电源供给负载的电流就不会有问题。
第三、延时是靠R13、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除耗散功率以外,电阻能够承受的电压也是有一定限制的,用两支电阻串联是为了能够承受单支电阻不能承 ...

您好,第二:但是它的交流电压挺大的,大于直流电压也不会受影响吗?
第三:延时靠R13,C1吗?不太相信,它应该是检测高低电平时间长短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第二:但是它的交流电压挺大的,大于直流电压也不会受影响吗?
第三:延时靠R13,C1吗?不太相信,它 ...

“大于直流电压也不会受影响吗?”
只要电流够小,就不会。

“它应该是检测高低电平时间长短吧”
该RC电路,时间常数约0.9ms,远小于60Hz的半个周期(约十分之一),估计不是“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间长短”。至于是否靠该RC延时,我不能确定,也许别处另有延时电路。

网友B:
觉得~~~ 还能再简单~~~~再节省些

网友C:
1、两人个电阻串联是提高电压。2、反向时有二极管保护。3、延时由单片机完成。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电阻串联,提高单体耐压。
外部电源正半波来的时候,通过R10,R11限流后再通过D7送到电源端进行钳位。负半波信号通过Q1进行放大取样,R13和R14将取样12V信号分压(不高于3.2V)后送给单片机,C1用来滤除不必要的高频杂波。
由于工频电源的频率是已知的,所以单片机只需要知道翻转起始时间即可保证电路的同步运行,延时时间自行计算。
注:本电路只采集负周期的起始时间,对于双向可控硅控制电路来说,需要计算两倍的时间。

网友F:
问题是PNP的导通电压怎么考虑,精确度不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大于直流电压也不会受影响吗?”
只要电流够小,就不会。

C是抗干扰滤波电容,仅消除此尖波干扰。

R13,R14组成分压电路,以便输入的12V过零脉冲,分压后,到后级5V输入,供单片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是抗干扰滤波电容,仅消除此尖波干扰。

R13,R14组成分压电路,以便输入的12V过零脉冲,分压后,到后级 ...

我也猜测首帖电路另有片单片机作为控制之用,因为该RC电路时间常数不到1ms,如果作为延时,那只可能 是晶闸管调功,靠改变导通周期数来进行控制,延迟这么短时间是为了保证交流过零后才发出触发信号(如果检测电路有相位延迟则可能触发在过零之前)。但首帖中楼主并没有说。
从首帖这个局部中的局部看,该电路属于节省了又节省的电路。
电阻R12很可能是多余的,还没有来得及说。设置R12目的可能是D7或者Q1二者中有一个损坏不会波及另一个。但二者中任一个损坏该电路就无法工作,所以R12多余。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也猜测首帖电路另有片单片机作为控制之用,因为该RC电路时间常数不到1ms,如果作为延时,那只可能 是晶 ...

R12起降低输入阻抗,抗干扰之用,国内的电路常省略,国外的电路一般都用。

如R12不用,当输入电压在近过零点时,由于D7.Q1都不导通,此时的输入阻抗极高,易受外界干扰。

俺有个产品上用的直流电机调速器,过零触发电路和这类似,不加电阻,会误触发(1-2秒发生一次),加了电阻,改善很多(10几秒发生一次),但还是有,再并个电容,彻底解决,再未发生误触发。

此电路中,C1的抗干扰作用,优于 R12的抗干扰作用,但两者都用,是上上品!

网友G:
LZ的电路,D7组成反向放电(即把不导通的半个波短路掉),R10,R11为什么用两个电阻?正如老爷子所言,提高工作电压,一般电阻的耐压为150V左右,此电路用在 220V中,当然要用两个电阻串联,提高可靠性。如用于 380V电路中,还要用 3个电阻串联使用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觉得~~~ 还能再简单~~~~再节省些

此电路是经典的过零检测电路,零件一个都少不了。

如要再节省些,那只能是中国式的偷工减料货式了!

网友I:
嗯,laoxu讲的条条在理,有收获。

网友J:
5v直流电源,常用的过0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此电路是经典的过零检测电路,零件一个都少不了。

如要再节省些,那只能是中国式的偷工减料货式了! ...

当年因当是这么玩的~~~~  只要除半个周期就是了, 另外半周期软件解决,    也可以软补偿, 只要上 10K 的量产~~~呵呵老板有意见的

网友K:
都不用光耦隔离你还真敢用,打坏你的mcu就坏了: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都不用光耦隔离你还真敢用,打坏你的mcu就坏了

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某山寨国偷工到极致的电路,让你看不懂~~~~~~

网友L(2017-10-09):
引用 网友G:
R12起降低输入阻抗,抗干扰之用,国内的电路常省略,国外的电路一般都用。

如R12不用,当输入电压在近过 ...

有道理

网友M(2020-11-06):
观摩大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