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_Tiny_120开发板 IAR烧入BSP中标准USBD_HID_Transfer程序,后

楼主(2015-10-05):
请教!NU_Tiny_120开发板 IAR烧入BSP中标准USBD_HID_Transfer程序,
断开仿真器,开发板另一端USB接电脑。
计算机没有响应新设备或者未知设备。
USBD_HID_Keyboard也不行。
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有需要什么触发?

网友A:
兩端USB都接電腦呢?

楼主:
试了一下没有用!
应该不需要这么接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两边都接,或者直接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A:
會不會是程式沒有燒進去
我記得IAR可以不download程式做Debug
可以用ICP抓看看flash有沒有資料

网友B:
是不是程序没有固化啊

网友C:
就是USB键盘的驱动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