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 mpu6050 能够通过旋转矩阵 将任意姿态的转到水平方向消去重力

楼主(2015-10-05):
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消去重力加速度,方法直接用方向余弦,欧拉角的转动顺序是Z-Y-X,要转回来用转动矩阵R = Rz*Ry*Rx 去作用现在的加速度数据,但是得到的根加速度检测到的数据有出入,而且感觉6轴上定下的方向有问题 按照轴上的定义 绕着x轴转是 roll 按照y轴转 是pitch,但是一般定义不是这样,而且6轴上的yaw 是直接积分的出来的结果,这样的角度用来旋转会不会导致了较大的误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最终是想求运动的路径)求助!!

网友A:
非连续的非复杂路径,可以做到。 控制虚拟现实就是这样的。
理论上,根据姿态直接减去重力加速度就好,实际上,由于各种误差及加速度积分导致的位置误差等,很难经过复杂运动后回到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连续的非复杂路径,可以做到。 控制虚拟现实就是这样的。
理论上,根据姿态直接减去重力加速度就好,实际 ...

我只要是吧mpu6050放在摄像机上 对固定的物体拍照,路径不会复杂,我做过二维的没有考虑z轴,在水平面上,处理数据路径圆和矩形都还可以,就是现在姿态转化到水平上面误差很大,有没有详细的网站资料介绍,谢谢。

网友A:
非剧烈运动情况下, z轴就知道水平面状况啊。

姿态转化到水平上面误差很大?  是水平面误差(加速度),还是水平面上角度方向误差(陀螺仪)?

楼主(2015-12-17):
引用 网友A:
非剧烈运动情况下, z轴就知道水平面状况啊。

姿态转化到水平上面误差很大?  是水平面误差(加速度),还 ...

是通过姿态角按照z-y-x旋转,得到的数据翻着转回来,到水平方向,消去重力加速度,然后再利用这个数据去积分求运动路径,运动过程是小范围的,这里面的误差加速度的随机性零偏误差,姿态角转动的误差,也会对加速度产生很大影响。最终三维运动路径误差特别大,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用的是君悦智控的9轴传感器,

网友A:
不能用积分啊。 有数据可以直接用的。直接数据,误差很小。积分,累计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