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第八期】+经典输出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2015-10-05):
电路设计的链接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225

原理图截图(清晰大图)

仿真波形截图

网友A:
你好!想问下,这个软件的仿真怎么用?如下图,我将输入电压的值都改了,仿真结果还是原来的不变,怎么回事?谢谢你啦!你仿真的短路保护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下,这个软件的仿真怎么用?如下图,我将输入电压的值都改了,仿真结果还是原来的不变,怎么回事 ...

我帮你仿真了一下,可以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帮你仿真了一下,可以的呀

我之前没连接好;P不过这个曲线是怎么仿真出来的?仿真时直流偏置、扫描还有交流、瞬态适用哪些场合?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

easysim,本版首页布告栏里有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asysim,本版首页布告栏里有链接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谢,欢迎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