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atmega162最简单的IO口程序

楼主(2015-10-05):
#include <iom162v.h>
#include <avrdef.h>
unsigned char page_temp=0;
/**************端口初始化****************/
void lcd_port_init(void)
{
  PORTA=0x00;
DDRA=0xFF;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延时1ms函数
{

}

void main(void)
{
   lcd_port_init();
   while(1)
   {
      page_temp++;
       PORTA=page_temp;
       delayms(500);
   }
}
运行程序,效果应该是A口每间隔500ms就会加1,但是运行时,A口始终是0x01,没变化?
如果改成PORTA=PORTA+1;就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编辑器用的是ICCV7

网友A:
我用16试验了下  ICCAVR6 是试验成功的,改成用PB口试验的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unsigned char page_temp=0;
/**************端口初始化****************/
void lcd_port_init(void)
{
  PORTB=0x00;
DDRB=0xFF;
}
/***************延时ms函数***************/

void delayms (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main(void)
{
   lcd_port_init();
   while(1)
   {
      page_temp++;
       PORTB=page_temp;
       delayms(500);
   }
}

楼主:
M16,没问题,我也测试过了,就是M162有问题,所以奇怪啊?

楼主:
M162改成其他口也是一样的,奇怪

网友B:
楼主试试“PORTA=page_temp;”改成“PORTA=1;”看看效果如何再分析吧

网友C:
解决问题就可以了,语法上说的通,硬件效果行不通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编辑器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