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网上下的**版proteus8.1 经常闪退,是咋回事???

楼主(2015-10-05):
网上下的破解版proteus8.1 经常闪退,是咋回事???

网友A:
别人电脑上怎么样

网友A:
可能**不成功。

网友B(2017-04-14):
直接将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的文件覆盖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将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MODELS的文件覆盖就行了
我只能一点一点发   谅解一下   下载下来后全部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然后一次性覆盖掉就好了   再也不会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