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50 对应的是STM32的那个库啊,

楼主(2015-10-06):
在线求解。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对应的F1X系列的库啦

网友B:
不兼容,用GD自己的库

网友C:
对应的是STF050系列的芯片,但最好是用GD自己的库。

网友D:
这个查下相关的技术手册的吧,看资源上的可兼容性。

网友E:
GD自己的库里这个
/*******************  Bit definition for RCC_AHBRCR register  ****************/
#define  RCC_AHBRCR_PARST                    ((uint32_t)0x00020000)         /*!< GPIOA clock reset */
#define  RCC_AHBRCR_PBRST                    ((uint32_t)0x00040000)         /*!< GPIOB clock reset */
#define  RCC_AHBRCR_PCRST                    ((uint32_t)0x00080000)         /*!< GPIOC clock reset */
#define  RCC_AHBRCR_PDRST                    ((uint32_t)0x00010000)         /*!< GPIOD clock reset */
#define  RCC_AHBRCR_PFRST                    ((uint32_t)0x00040000)         /*!< GPIOF clock reset */
#define  RCC_AHBRCR_TSIRST                   ((uint32_t)0x00100000)         /*!< TSI clock reset   */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错误   RCC_AHBRCR_PBRST  和  RCC_AHBRCR_PFRST   居然都是 0x00040000

网友F:
这个不太好找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GD自己的库里这个
/*******************  Bit definition for RCC_AHBRCR register  ****************/
#de ...

是的,写错了

楼主:
在网上下载一个模版用,我也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和那个ST的库兼容。一个是M0 一个是M3 编译器需要识别,不识别M3 的一些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对应的F1X系列的库啦

不是吧!

网友H:
建议楼主和厂家的FAE联系一下吧!官网肯定有资料啊!

网友I:
GD现在开发了自己的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