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第八期】一款很实用的欠压过压保护电路-----逆变器用

楼主(2015-10-06):
http://easysim.21ic.com/simulator#1182

原图:

在做逆变器时,我们总是要设计一款欠压过压保护电路,上面图中的电路有如下特点:
1.只用了一个单元的比较器来完成欠压和过压保护功能,所以相对于用二个比较器的电路来讲,比较简单。
2.当BT电压降到10.5以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关闭3525的PWM输出,因为该比较器加了一个正反馈电阻R5,所以电路具有回差值,这时,如果BT回升到12.2V时,比较器反转,输出低电平,逆变器又自动重新启动。
3.当BT电压因为某种原因升到14.8以上时,D1导通,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关闭逆变器。D1稳压值为13.3V时,保护门限为14.8V,如要没有合适的稳压管,可以用10V+3.3V二个串联起来用,效果一样的。
如上是12V时的参数,如果要用于24V系统,只要改动几个电阻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有R5了,C2是否可以取消?C1容量那么大,状态翻转的瞬间是否会出现抖动?

网友B:
电压14.8V怎么输出高电平的,怎么算啊?

网友C:
经典!这个应用比较广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14.8V怎么输出高电平的,怎么算啊?

稳压管直接导通,再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直接导通,再想想

3脚电压2.4/12.4*5=0.96
10.5/(1/11)=0.95
输出高电平
后面不会算了。R5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3脚电压2.4/12.4*5=0.96
10.5/(1/11)=0.95
输出高电平

是这样吗?
1/11*14.8=1.34
14.8-13.3=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吗?
1/11*14.8=1.34
14.8-13.3=1.5

我的理解是稳压管直接导通,BT的电压直接加载到3脚上

网友D:
讨论很热烈啊

网友E(2022-04-29):
一般带负载不会过压,但在空载的时候,接了一个充电器,充电器输出电压不标准,电压在14.8V左右振荡呢, 一会14.7,一会14.9,这里不用迟滞比较器怕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