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无法烧录

楼主(2015-10-06):
我自制的imx6电路板。现在通过MfgTool烧录时,一直停在这个界面
对应的烧录脚本
是DDR出现问题吗?我也查过相应原理图,没发现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
还有就是在

boot 00模式下MfgTool能正常走下去,直至完成。
注:我这个核心部分是参考别人的板子画的,别人的板子现在我把DDR和FLASH都拆了,boot 01模式下MfgTool都能走到

网友:
怎么不参考官方推荐的,那个官方的开发套件都有原理图,按照那个最小系统部分画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板子是参考开发板设计的吗,DDR相对于开发板有改动吗?

网友A:
你这里写boot 00模式啦?这里boot 00是boot from fuses模式,就是说是写死了的,你没法再次修改和烧写了的。一般都是产品调试OK了以后才写成fuses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写boot 00模式啦?这里boot 00是boot from fuses模式,就是说是写死了的,你没法再次修改和烧写了的 ...

不过我参考的板子就算这样操作过也没关系,还是可以正常烧写。现在发现VDDUSB_CAP电压不对只有1.3356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板子是参考开发板设计的吗,DDR相对于开发板有改动吗?

电源部分有点不一样,参考我们买的开发板。DDR是参考官方的

网友B:
搞软件的飘过......其实,硬件参考官方的最好,别人给的,有可能不能用,具体原因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软件的飘过......其实,硬件参考官方的最好,别人给的,有可能不能用,具体原因你懂的...... ...

其实基本上都是参考官方的,只有电源是有改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有点不一样,参考我们买的开发板。DDR是参考官方的

楼主你好,建议你先查一下你的硬件各部分的电压是否都正确,建议你参考你设计的板子来查。还有你这里写成了fuse模式,建议你换块芯片再试,尽量不要写成fuse模式,除非你所有的调试工作都OK了,产品很稳定了。

网友A:
你这里把DDR给拆了,这里没有DDR了,所以就只能跑到这里的。

网友C:
对比一下和官方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把DDR给拆了,这里没有DDR了,所以就只能跑到这里的。

正常别人的板子,拆掉DDR,程序烧录还是能走到“Jumping to OS image.”
我们自己的板子是只能走到“Loading U-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一下和官方的有什么区别

就是因为查了好几遍,都没发现问题,所以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查了好几遍,都没发现问题,所以很奇怪

相关的电压,测试,确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别人的板子,拆掉DDR,程序烧录还是能走到“Jumping to OS image.”
我们自己的板子是只能走到“Load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mfgtool是你们参考设计板子他们提供的,还是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关的电压,测试,确认一下,

相关电压都测试过了,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mfgtool是你们参考设计板子他们提供的,还是使用的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mfgtool ...

mfgtool是我们参考的板子他们提供的,我们的板子和他们的板子也是一模一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mfgtool是我们参考的板子他们提供的,我们的板子和他们的板子也是一模一样的电路。 ...

而且我们的芯片也都测试过了应该是没问题。我们的CPU是整盒买的,前天我们有拿来一片新的CPU芯片,替换了参考板子上的CPU,可以正常运行起来。芯片是找专门的外加工厂家A去贴的。不过之前的这个样板的贴片厂家B不是同一家。现在还有个怀疑是会不会贴片厂家B把我们的样板上的CPU都贴坏了,但是几块样板都是同一个现象。所以也很迷茫!

楼主:
经过多次查找发现是EIM_A21被上拉了,把上拉电阻去掉就好了:L